[其他ST产品] 通过STM32CubeIDE编译后能否生成BIN或HEX文件?

楼主(2024-11-13):
通过STM32CubeIDE编译后能否生成BIN或HEX文件?

网友A(2025-01-13):
当然可以生成bin文件或者是hex文件啊

网友B:
这就跟keil一样,所以你就按照这个理解就可以了

网友C:
必须可以生成hex的,但是生成bin好像得转换吧

网友D:
hex就能转换成bin,所以能生成hex,当然也会有bin

网友D:
是的,cubeIDE是支持生成hex

网友E:
你直接下载个软件,自己编译个工程试试不就好啦

网友F:
肯定可以是生成bin或者是hex的啊,这是正常的

网友G:
编译肯定是可以生成hex文件的啊

网友H:
这就是和IAR或者keil差不多的软件,你说能不能生成

网友I:
编译生成的不就是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