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ET6高温上电不工作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24-11-13):
最近用GD32F103RET6代替原来的STM32F103RET6用在项目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开机,然后就算温度上升到**十度也一直能正常工作。但是先让温度上升到60多度以上时,再上电开机,芯片就完全启动不了了,100%复现。
因为是用在大功率电源产品上,局部温度超过60度是必然的,这个问题导致产品在工作了一段时间温度上来之后,如果有关电重启操作,必然出现重启失败无法工作的现象,直到温度降下来再上电才能工作。
有没有大神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呀

网友A:
100%复现的还不好查么。先查硬件问题,供电,复位,晶振,三要素是否异常。如果是软件问题J-LINK连接调试看下软件死在哪了,再具体解决

网友B:
虽然GD32F103RET6的工作温度范围通常标注为-40°C至85°C,但在高温极端条件下,芯片内部的某些元件或电路可能无法达到设计规格,导致启动失败。

网友C:
检查软件或固件是否存在与高温相关的错误或缺陷,并进行修复。

网友D:
建议联系GD32的技术支持团队

网友E:
电源管理电路可能在高温下出现性能下降导致的

网友F:
在高温下,电源的稳定性可能受到影响,导致芯片无法得到足够的启动电压或电流。

网友G:
高温导致外部电路元件故障

网友H:
外部电路的连接不良或设计缺陷也可能在高温下导致启动问题。

网友I:
软件或固件问题

网友J:
软件或固件中的错误或缺陷可能在高温下触发异常行为,导致芯片无法启动。

网友K:
检查电源管理电路的设计是否符合规格

网友L:
检查电路板上的所有元件是否耐高温,并替换掉可能失效的元件。

网友M:
高温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