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3是否支持硬件AES?

楼主:
STM32G473参考手册及数据手册中含有硬件AES相关内容及寄存器相关描述。但STM32G473xx.h中并无AES相关寄存器,pack版本已更新为最新。以地址方式直接赋值,Keil debug过程中查看AES外设赋值失败。STM32G473是否支持硬件AES?

网友A(2024-11-13):
建议查看STM32G473的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B(2025-01-11):
STM32G4系列微控制器通常支持硬件AES加密功能

网友C:
一般来说是支持的,但是大部分我好像都没咋用过

网友D:
如果在STM32G473xx.h头文件中没有找到AES相关的寄存器定义,这可能是因为寄存器的定义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头文件或者特定的库中。您可以尝试查找与AES相关的特定库或头文件,或者查阅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文档和论坛来获取更多信息

网友E:
关于在Keil debug过程中直接通过地址赋值给AES外设失败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您没有正确配置或启用AES模块,或者您的操作方式不正确。确保您已经正确配置了AES模块的寄存器,并且按照正确的顺序和操作方式进行了设置和启动

网友E:
确保您使用的STM32G473的硬件版本支持AES功能

网友F:
查阅最新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找到AES相关的寄存器定义和配置步骤

网友G:
确保您已经正确配置了AES模块的寄存器,并且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了设置

网友H:
如果仍然遇到问题,您可以尝试在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论坛或社区寻求帮助,与其他开发者交流并查找解决方案

网友I:
总之,STM32G473应该支持硬件AES功能,但确保您正确配置和使用相关寄存器

网友J:
你用cubemx来配置的吗?我记得它是支持A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