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怎么只烧录bootfs,根文件系统保持不变?

楼主(2024-11-13):
在修改了linux内核后,我想只把bootfs烧录到sd卡上,而不擦除根文件系统的分区。

我在stm32cubeprogrammer上烧录时,取消勾选根文件系统,烧录后发现sd卡上根文件系统的分区没有了。

网友A:
取消勾选根文件系统,烧录后发现sd卡上根文件系统

网友B:
在脚本或配置中,确保只勾选了bootfs相关的分区或文件,而不包括根文件系统的分区。

网友C(2025-02-06):
STM32MP1系列微控制器通常具有嵌入式存储器,如Flash,用于存储引导加载程序(BootFS)和文件系统。如果您想只烧录BootFS而保持根文件系统不变,您需要遵循特定的操作来确保不会覆盖根文件系统区域

网友D:
确定存储布局,首先,您需要了解STM32MP135的存储器布局。这包括BootFS和文件系统的存储位置以及它们的大小

网友E:
准备BootFS,确保您有正确的BootFS映像文件,并且已经准备好进行烧录。这通常是一个二进制文件,您可以使用适当的工具(如STMicroelectronicsST-LINK工具或OpenOCD)来烧录它

网友F:
烧录BootFS,使用适当的工具将BootFS烧录到指定的存储位置。确保不要选择烧录整个Flash或覆盖包含文件系统的区域。通常,您可以选择只烧录特定的Flash扇区或地址范围

网友G:
验证烧录,完成烧录后,验证BootFS已成功烧录到正确的位置,并且没有覆盖其他区域。这可以通过读取烧录后的Flash并进行校验来完成

网友H:
具体的步骤可能会因您使用的工具、开发环境以及STM32MP135的具体型号而有所不同

网友I:
在进行任何操作之前,请确保您已经详细阅读并理解了相关的文档和指南

网友J:
在进行此类操作时要格外小心,以免意外覆盖重要的数据或区域。如果您不确定如何进行,建议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或技术支持

网友K:
这个我倒是不会弄,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写个脚本,如何升级,这种应该会很靠谱吧

网友L:
这种一般都是写脚本吧,不然好像不能按你说的这种操作实现

网友M:
linux烧录还是需要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