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spin32G4这颗mcu里面集成的是哪一款G4?能不能用cubemx来进行配置

楼主(2024-11-13):
stspin32G4这颗mcu里面集成的是哪一款G4?能不能用cubemx来进行配置

网友A:
stspin32G4这颗mcu里面集成的

网友B(2025-01-11):
关于使用CubeMX进行配置的问题,STM32的CubeMX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工具,用于STM32微控制器的配置和初始化代码生成。如果您提到的STSPIN32G4 MCU是基于STM32的平台,那么很有可能可以使用CubeMX来进行配置。但是,为了确保兼容性,建议您查阅该MCU的官方文档或在线资源,看看是否有关于使用CubeMX的信息或支持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在cubemx上搜索一下,如果有就可以,没有就不可以

网友D:
你可以看看例程啊,看看例程就知道大概是那颗芯片了

网友E:
如果您能够确认该MCU是基于STM32的平台,并且您熟悉STM32CubeMX的使用,那么您通常可以按照G4的步骤使用CubeMX进行配置

网友F:
看看介绍吧,看芯片是不是m4内核,然后再继续试试呗

网友G:
不应该是用G4芯片来搞的吧

网友H:
我觉得用cubemx得找是否有这个芯片型号才行啊,不然就不行的

网友I:
可以吧,不过我最近打不开cubemx了,如果可以用cubemx能找到的话就是可以用cubemx配置的

网友J:
这芯片是做电机驱动啥的芯片吧?

网友K:
估计可以,但是你的找找,不过你直接可以用官方提供的固件库直接搞啊,这样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