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CW32L010F8F6 StartKit 从点亮一颗灯开始

楼主(2024-11-13):
拿到开发板怎么会少了点亮一颗灯呢,那么现在开始搞吧。
因为开发板不带调试LINK(估计厂家是省开发板成本),所以找出很久不用的J-LINK

在官网找到的开发板资料,有需要的朋友请自行下载。

资料包里有标准库文件,开发板演示例程,开发板硬件以及用户使用说明.

找到 gpio-blink 例程文件,开始点灯之旅了

打开,编译无错误,下载,仿真,运行。。。。  完成了,看吧,灯已经亮了,一闪一闪的。

网友A(2024-12-14):
挺好,他家例程想来简单而且方便

网友B:
其实可以多来点功能,比如PWM呼吸灯啥的

网友C:
一般来说这种可以考虑用创芯工坊的烧录器的

网友D:
其实既然开发板了,就做个板载烧录器确实方便不少

网友E:
我觉得可以这个烧录接口其实可以改掉,改成排针就好了

网友F:
话说,你这个动态图怎么做的?

网友G:
一般情况就可以用烧录器烧录的,但是STlink好像烧录不行吧

网友H:
点灯挺方便的,哈哈,而且我觉得他家MCU的编程风格还不错

网友I:
官方的例程更新不多,主要是pack,这个版本更新的不多,有些时候可能会下载到老版本,得注意喽

网友J:
其实我觉得厂家可能是没有专门的芯片做烧录器吧,哈哈

网友K:
这个仿真器怎么这么大

网友L:
点亮LED灯仅仅是一个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你这个动态图怎么做的?

按网友方法,把视频转换成GIF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