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 连续读SPI数据问题

楼主(2024-11-13):
我的项目里用到了SPI接口的传感器,传输长度是32位长度,每次读完整的数据需要32个CLOCK。怎么做到一直不停的读传感器数据,CS的信号怎么控制,如果用自动的CS,数据长度只能到16位,就会被硬件把CS拉回去了。如果用软件,我怎么在传输一次之后把CS自动拉回去。整个过程不能有中断。这个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不能用中断可以用查询的方式吗,一直读DMA的传输字节长度

网友B:
这个没办法,但是SPI通信是串行的,不怕被中断打断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