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驻极体放大电路这么做可以吗

楼主(2024-11-13):
在对音频采样时候,一般采用驻极体麦克风,那么如何做放大电路给ADC使用呢?

这么做看似构成的是反相放大器,那么放大倍数如何计算呢,按理说C3右边是不是要串联一个电阻啊?不太懂有没有懂得讲一讲。

网友A:
这个不是信号放大电路

网友A:
声波振动会引起驻极体薄膜振动,进而产生位移,位移的变化其实是改变了电容两个极板之间的距离,引起了电容的容量发生变化。而驻极体上的电荷数量始终保持恒定,根据公式Q=CU,我们可以知道,电容器两端的电压U会随电容容量实时变化,从而实现了声-电的变换。

由于电容器的容量很小,输出的电信号是非常微弱的,它的输出阻抗也极高(可达数百兆欧以上)。因此,它不能直接与音频放大电路连接,为了增强带负载能力,必须连接一个阻抗变换器,所以通常会内置一个场效应管电路进行阻抗变换。

网友B:
你就当M1内部串了电阻呗

网友C(2025-06-27):
设计中,电源极性选择,驻极体 MIC 内部含 FET,分源极输出(需串联负载电阻到地)和漏极输出(需上拉电阻到电源)两种类型,需根据 datasheet 确定接法。
典型工作电压 3-10V,建议用 5V 稳压供电,电源需加 π 型滤波(如 10μF+0.1μF)抑制纹波。
偏置电路设计,栅极通过 10MΩ 电阻交流接地,源极输出时源极接 1-2.2kΩ 负载电阻,漏极输出时漏极接 2.2-10kΩ 上拉电阻。
偏置点需保证 FET 工作在饱和区,静态电流约 0.5-1mA。

网友D(2025-09-19):
驻极体话筒需放大电路驱动,常见做法可行:用三极管(如 9014)搭建共射放大电路,话筒输出接基极,集电极通过电阻接电源,发射极接电阻到地,输出取自集电极。需注意供电(1-5V)、偏置电阻调试,确保工作点合适,可加电容隔直通交,提升音质。

网友E:
关键看三点:1. 是否给驻极体话筒正确加了偏置电压,这是它工作的前提;2. 放大管或运放选型是否匹配信号需求,比如带宽、增益是否合适;3. 电路是否有降噪、阻抗匹配设计,否则易引入干扰,影响放大效果。需结合具体电路结构才能进一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