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讨论] 干式电抗器的故障诊断和排除方法是什么?

楼主(2024-11-13):
干式电抗器是一种常用于电力系统中以限制电流突变和调整电压的设备。由于其工作环境的严酷性和重要性,故障诊断和排除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干式电抗器故障诊断和排除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故障诊断
观察外观
首先检查电抗器的外观是否有明显的损坏迹象,如裂纹、变形、烧伤痕迹或异物附着等。外观的异常往往是内部故障的外部表现。
检查接线和连接点
检查电抗器的接线是否牢固、连接点是否有烧蚀现象。不稳定的连接会增加接触电阻,导致局部过热和故障。
监测温度
使用红外测温仪监测电抗器表面温度是否正常。过热可能是由于过载、绝缘材料老化、通风不良或内部故障引起的。
电气特性测试
进行电气特性测试,包括测量电抗器的直流电阻、绝缘电阻、电感量等参数,与出厂标准值进行比较。任何显著的偏差都可能是故障的标志。
声音检查
倾听电抗器运行时的声音,正常情况下应是均匀而平静的。若听到异常的噪音,如嗡嗡声、咔嗒声或爆裂声,则可能指示内部结构问题。
振动和机械检查
检查电抗器是否有异常振动,振动可能由内部部件松动或不平衡引起。检查支撑结构和固定螺栓是否紧固。
故障排除方法
更换损坏的部件
如果发现接线、连接点或防护装置损坏,应立即进行更换。确保所有的电气连接都符合技术规范。
清除污垢和异物
清理电抗器表面的灰尘和异物,这些可能会影响散热效率,并可能导致绝缘性能下降。
调整和修复
如果发现通风不良,应调整冷却系统或修复任何阻碍空气流通的问题。如果绝缘电阻下降,需检查绝缘材料是否需要更换。
维修或更换电抗器
如果电气特性测试显示内部电感线圈有损坏或绝缘不良,可能需要维修或更换电抗器。
专业维修服务
对于复杂的故障,如声音异常、振动过大等,需要请专业的维修人员对电抗器进行进一步检查,并采取相应的维修措施。
预防措施
定期检查和维护
按照制造商的推荐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以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
安装保护装置
安装适当的保护装置,如过载保护、短路保护等,可以减少电抗器故障的风险。
监控运行条件
监控电抗器的工作电流和电压,确保它们运行在规定的范围内。
提高环境质量
保持电抗器运行环境的清洁和适宜,减少灰尘和湿气对设备的影响。
通过对干式电抗器进行定期的故障诊断和维护,能够有效地预防故障的发生,确保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在处理故障时,应由专业人员进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