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2.0的USB协议栈还是比较困难

楼主(2024-11-13):
2.0的USB协议栈还是比较困难

网友A:
从机还是主机?我在做主机,这酸爽,,,,

网友B:
USB我完全不懂,感觉无处下手

网友C(2025-01-24):
确实,USB 2.0协议栈比较复杂,尤其是搞HID或者复合设备的时候,得对协议很熟悉才行。

网友D:
如果觉得难,可以试试用ST官方的USB库,CubeMX生成的代码能帮你省不少事。

网友E:
我当初也是被USB搞懵了,后来硬啃协议文档,花了点时间才搞明白传输类型和描述符配置。

网友F:
可以从简单的设备类型入手,比如虚拟串口(CDC),慢慢熟悉协议栈结构。

网友G:
如果项目允许,直接用现成的USB协议栈,比如TinyUSB或者ST的HAL库,自己从零写很耗时间。

网友H:
USB协议最坑的就是描述符配置,建议用工具生成,比如ST官方的USB Device Config工具。

网友I:
如果是调试USB问题,建议用个抓包工具,比如Wireshark,能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J:
USB的枚举过程是个重点,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尤其是设备没有正确响应主机的请求。

网友K:
ST的例程还是挺全的,可以参考官方给的demo,先跑起来再一步步调。

网友L:
要不就直接上论坛问问大佬,很多人都踩过USB的坑,说不定能找到快速解决方案!

网友M:
用st的mx生成可直接使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J:
USB的枚举过程是个重点,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尤其是设备没有正确响应主机的请求。 ...

容易不能识别

网友M:
引用 网友H:
USB协议最坑的就是描述符配置,建议用工具生成,比如ST官方的USB Device Config工具。 ...

我是用直接官方生成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如果觉得难,可以试试用ST官方的USB库,CubeMX生成的代码能帮你省不少事。

对啊,为什么不用这个工具呢?是要学习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如果觉得难,可以试试用ST官方的USB库,CubeMX生成的代码能帮你省不少事。

对啊,为什么不用这个工具呢?是要学习协议吧

网友N(2025-07-01):
USB 2.0 协议栈开发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时序与状态机复杂:需严格遵循令牌包、数据包等传输时序,状态切换逻辑易出错。
数据传输机制多样:控制 / 中断 / 批量 / 同步四种传输类型,各类型缓冲区管理和错误处理差异大。
兼容性与电气规范:需适配不同设备枚举流程,满足信号电平、阻抗匹配等硬件要求。
协议文档深度要求:需深入理解 USB 2.0 规范中微帧管理、电源管理等细节,开发调试成本高。

网友O(2025-11-03):
感觉USB 2.0协议栈是比较复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