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0的SW调试接口引脚PA13/PA14为什么没有串口可以复用?

楼主(2024-11-14):
N32G430的SW调试接口引脚PA13/PA14为什么没有串口TX、RX可以复用?一般产品电路板上会设置一个4P接线口(GND,VCC,PA13,PA14)与显示板进行串口通信,也可以SW烧录程序,非常方便,很多家cortexM芯片都有这种设计,真搞不懂国民技术的设计人员。

网友A:
N32G430的SW调试接口引脚PA13/PA14没有串口可以复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芯片设计和引脚复用功能的配置限制。这些引脚被专门设定为调试接口,用于实现SWD或JTAG调试功能,并且可能无法被配置为其他功能(如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