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经程序的编译及烧录ve和烧录程序

楼主(2024-11-14):
经程序的编译及烧录ve和烧录程序。在手指接触NTC热敏电阻的外部铠甲时,可明显观察到温度在缓慢地上升

网友A:
最高温度是多少?

网友B:
芯源内部应该有温度检测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C:
楼主说的这个是啥?没看明白

网友D(2025-03-04):
如果热敏电阻及其封装系统的热容量相对较小,且散热途径有限,那么来自手指的热量可能会导致热敏电阻及其周围环境的温度逐渐上升。

网友E:
当你的手指接触NTC热敏电阻时,手指的温度会通过热传导的方式传递给热敏电阻。
如果热敏电阻的封装材料导热性能良好,这种热传导会更加明显。

网友F:
NTC热敏电阻的电阻值随温度升高而降低。因此,当温度升高时,你会观察到电阻值的下降。

网友G:
如果你的系统正在监测这个电阻值以推断温度,那么你会看到温度读数上升。

网友H:
在某些应用中,NTC热敏电阻被用于测量环境温度或物体表面的温度。在这些情况下,外部热源(如手指)的接触可能会干扰测量结果。
为了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可能需要考虑使用隔热材料来隔离热敏电阻与外部热源,或者采用其他温度传感技术来减少这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