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 3: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24-11-14):
如果是使用 ST 自己提供的 STM32Cube 套件,开发环境的搭建就很直接,以下是 STM32CubeIDE 中的截图:

左边选择 “Board” 中的 “NUCLEO WB09KE”, 上边选择 "Example Selector", 右边就会出现大量的示例。由于当前板子上有一个服务器程序,当前正在制作一个用来测试连接的 Ardroid APP,因此不想现在就冲掉板子上的程序,有谁在用这种方法建项目的过程中遇到问题,随时留言等待回复。

网友A:
开发环境搭建步骤

下载并安装IDE:访问STMicroelectronics官网,下载并安装STM32CubeIDE或其他推荐的IDE。
安装编译器:根据IDE的要求,安装相应的编译器。
配置开发环境:在IDE中配置相应的参数,如选择目标MCU型号、配置编译器路径等。
安装驱动程序和固件库:下载并安装STM32WB09KE的驱动程序和固件库,以便进行开发和调试。
连接硬件:将STM32WB09KE核心板与开发板连接,并通过USB转串口模块与电脑连接。
编写代码:使用IDE进行代码编写,实现所需的功能。
调试与烧写:通过IDE进行调试和烧写,将代码烧录到STM32WB09KE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