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SDIO+DMA传输数据会影响SIP4+DMA传输数据,怎么解决?

楼主(2024-11-14):
问题描述:GD32F407II使用SIP4全双工+DMA1通道4作为从机只发送数据,同时SDIO+DMA通道3向SD卡写入数据,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只要SDIO开启了DMA就会导致SPI4发送数据出现数据丢失。

应用图

应用图

所使用的DMA通道

所使用的DMA通道

网友A:
检查DMA1通道3(用于SDIO)和DMA1通道4(用于SPI4)的优先级设置。如果SDIO的DMA优先级高于SPI4的DMA优先级,当SDIO活动频繁时,可能会抢占SPI4的DMA资源,导致SPI4的数据传输被延迟或中断。

网友B:
调整DMA优先级,使SPI4的DMA能够有足够的资源来及时传输数据。

网友C:
检查SPI4和SDIO的中断处理函数,它们是否能够正确处理中断,并且没有导致优先级反转或死锁的情况。

SPI4异常停止,卡在TBE=0,也就是发送缓冲区不为空

网友D:
减少中断的使用,或者优化中断处理代码

网友E:
使用调试器逐步跟踪SPI4和SDIO的DMA传输过程,观察是否有异常行为。

网友F:
可能是总线冲突

网友G:
检查SPI4和SDIO的引脚连接,没有短路或断路问题。

网友H:
换SPI4和SDIO的外设或GD32F407II芯片

楼主:
如果是走线冲突,要怎么解?

网友I:
将SPI4和SDIO的DMA传输配置为全双工和块传输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DMA1通道3(用于SDIO)和DMA1通道4(用于SPI4)的优先级设置。如果SDIO的DMA优先级高于SPI4的DMA优先级 ...

非常感谢,确实是DMA通道的优先级问题,调整之后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DMA优先级,使SPI4的DMA能够有足够的资源来及时传输数据。

调整DMA通道优先级解决了

网友J(2025-01-31):
优化中断处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