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19规则设置 两个规则之间是包含的关系还是平等的关系?规则之间有没有优...

楼主(2024-11-14):
Altium Designer 19规则设置 两个规则之间是包含的关系还是平等的关系?规则之间有没有优先级?在哪个页面设置才合理?如果要针对某一个网络,或者多个网络设置规则的话

网友A:
对话框最底下中间那个按钮就是优先级选项,同一个规则下我记得是越在上的优先级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最底下中间那个按钮就是优先级选项,同一个规则下我记得是越在上的优先级越高 ...

你好  版主 我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哪个页面新建新个规则才是对的?

网友A:
好像你问的是目录分级的事,在电气规则(electrical)下面的各个规则优先级是平行关系的,因为他们的类型不一样
但是在同一个间距(clearance)规则下,是有优先级的,因为规则类型是一样的。
你建立规则还是要在对应的子目录下面进行建立,如(clearance)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问的是目录分级的事,在电气规则(electrical)下面的各个规则优先级是平行关系的,因为他们的类型不 ...

那我要优先某一个或者多个网络  这个优先级高于整个板子网络的 优先级  在哪个目录新建呢

楼主:
那我要优先某一个或者多个网络  这个优先级高于整个板子网络的优先级     那在哪个目录新建呢

网友A:
单独网络设置用那个custom query,可以用那个查询助手查一下怎么设置,可以有不同对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网络设置用那个custom query,可以用那个查询助手查一下怎么设置,可以有不同对象的 ...

我说的是在哪里新建规则  问的不是你说的那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网络设置用那个custom query,可以用那个查询助手查一下怎么设置,可以有不同对象的 ...

然后多个规则是有优先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