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F4A0 充分利用AOS实现TimerA输出预定定频率,预定数量的PWM

楼主(2024-11-14):
原理:利用一个TIMER计时另一个TIMER计数,传统方式需要外部增加与门来实现。原理如下图。
HC32F4A0有独特的AOS自动运行系统,让内部外设可以实现上述逻辑。

用其中一个TIMERA发波,另一个TIMERA来计数,计数结束后通过AOS事件来关闭发波的TIMERA,实现这一功能。实现这一功能传统方式需要3个管脚,一个输出PWM,一个输入检测数量,一个输出控制,而HC32F4A0仅需要一个管脚,其他逻辑由AOS来实现。可以大大节省GPIO资源。

网友A:
一般用一个定时器,控制两个计数点,不就可以实现PWM输出吗?为啥要占用两个定时器呢?

网友B:
在伺服控制上非常有用,如何调节速度呢?

网友C(2025-04-24):
这个不需要AOS直接主从模式吗

楼主:
需要AOS事件来停止TIMER

网友C:
这个其实意义不大,DCU设置为32位模式,定时器发脉冲DCU计数比如999999个脉冲,DCU进行减法操作,DCU数据溢出的时候停止定时器发脉冲就行,但是DCU太少了,同时独立工作的只有4个

网友D(2025-06-22):
将 TIMER B 的 “计数完成事件” 与 TIMER A 的 “停止控制” 关联,实现自动停止发波。

网友D:
AOS 外设联动优势的典型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