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000/4000系列VADC使用手册

楼主(2024-11-14):
XMC1000的VADC只有一个内核,但是它内部有两个采样保持器,这两个采样保持器可以同步采样,在同步采样完成后再顺序转换。每个内核或组最多包含8个通道。
XMC4000的VADC最多有4个内核,这4个内核可以同时工作,同时采样和转换。

XMC1000系列的VADC使用手册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da5014ed981f63136d6

XMC4000系列的VADC使用手册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da5014ed98b2c043824

对应的例程可以从附件中下载。

如果您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到英飞凌的官方论坛上进行提问,上面有专门的工程师会为您解答,链接如下:

网友A:
这样可以实现交流三相的同步采样

网友B:
一般使用XMC4000的VADC最多有4个内核,这4个内核可以同时工作,同时采样和转换。

网友C:
通常包含多个模拟输入通道,具体数量可能因具体型号而异,但至少有8个通道

网友D:
非常不错的文章,总结精炼,分析到位。

网友E:
支持多种触发源,包括定时器、外部引脚等,以实现灵活的采样控制

网友F:
内部有两个采样保持器,这两个采样保持器可以同步采样,在同步采样完成后再顺序转换。每个内核或组最多包含8个通道。强!

网友G:
支持高速采样率,最高可达每秒数百万次采样

网友H:
具有多种工作模式单次转换模式:对单个通道进行一次模数转换
连续转换模式:对单个通道进行连续的模数转换
扫描模式:依次对多个通道进行模数转换
间断模式:在指定的时间内对选定的通道进行模数转换

网友I:
提供内部和外部参考电压选项,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合的参考电压

网友J:
由于其高性能和灵活性,XMC1000 VADC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医疗设备等领域,用于模拟信号的采集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