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下载过程中出现SWD/JTAG通信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4-11-14):
除了检查SYS引脚的配置外,是否尝试过通过硬件复位的方法来解决?具体方法是将Boot0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然后按住复位键,再尝试在Keil上下载程序。这种方式可能帮助解除程序烧录中的锁定状态。

网友A:
引脚连接有误

网友A:
检查BOOT引脚配置

网友B:
检查引脚连接是否牢固,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C:
引脚连接有黏连

网友D(2025-01-06):
在下载过程中出现SWD/JTAG通信失败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连接问题导致,确保SWD/JTAG连接线连接良好,没有松动或损坏。检查连接器的引脚是否清洁,没有氧化或污垢

网友E:
确保目标板(STM32F407)的SWD/JTAG接口正确配置。检查是否有其他设备占用了相同的SWD/JTAG接口。确保目标板上的BOOT模式设置正确,以便进入编程模式

网友F:
驱动程序和固件问题,确保您的计算机上安装了正确的USB驱动程序和ST-LINK驱动程序

网友G:
检查ST-LINK/V2工具固件是否为最新版本。尝试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和固件,确保安装过程中没有错误

网友H:
确保目标板有稳定的电源供应,并且电压符合STM32F407的要求。检查电源连接是否良好,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I:
软件配置问题,在STM32CubeMX中检查SWD/JTAG的配置设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通信接口和配置参数。检查是否有软件限制或配置错误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J:
一般需要检查所有连接,确保连接稳固且无损坏

网友K:
最好是重新启动计算机和目标板,再次尝试下载

网友L:
其实可以更新驱动程序和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M:
我觉得可以这样,检查目标板的电源供应,确保电压稳定并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