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D 端点接收函数执行后数据为啥没有更新问题

楼主(2024-11-14):
usbd_ep_rx (pudev, EP0_OUT, glEp0Buffer, req->wLength); 执行上述函数后,glEp0Buffer里边数据没有立刻更新是怎么回事?是需要设置延时等待吗

楼主:
使用USB vendor功能,使用usbd_ep_rx(pudev, EP0_OUT, Ep0Buffer, req->wLength); usb端点接收函数,从上位机发来的数据,为啥Ep0Buffer里的数据没有更新(没有接收到),是为什么?

网友A:
异步接收导致的?

网友B:
实现错误处理逻辑,以检查和处理USB接收错误。

网友C:
如果USB主机尚未发送数据,或者发送的数据尚未被USB硬件完全接收,那么缓冲区将不会更新。

网友D:
缓冲区大小不匹配

网友E:
如果使用DMA来加速数据传输,需要确保DMA配置正确,并且DMA传输已完成。

网友F:
避免使用延时

网友G(2025-05-25):
usbd_ep_rx() 函数的作用是启动USB端点的接收过程,它会让USB硬件准备接收数据,并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你提供的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