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是否需要擦除数据?

楼主(2024-11-14):
请问FFFF,这段FLASH数据是不是需要擦除一下?

网友A:
如果FFFF是一个有效的数据值:并且你的应用程序需要它保持不变,那么你就不需要擦除它。

网友A:
如果FFFF表示未初始化或旧数据:并且你需要写入新数据,那么你可能需要擦除该区域(取决于你的FLASH编程模型和写入策略)。但是,请注意,许多FLASH写入操作会覆盖旧数据而无需显式擦除(这取决于具体的硬件和软件实现)。

网友A: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可能需要擦除整个FLASH区域或特定的扇区,并在写入新数据之前进行验证。

网友B:
FLASH数据是不是需要擦除

网友C(2025-01-06):
"FFFF" 通常表示某个存储单元或寄存器被初始化为特定的值(在这种情况下是十六进制的FFFF)。至于是否需要擦除FLASH数据,这取决于您的具体应用场景和FLASH存储器的状态

网友D: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您正在编程一个新的应用程序到FLASH中,并且该应用程序需要写入特定的数据到这些地址,那么您可能需要先擦除这些地址上的现有数据

网友E:
因为FLASH存储器在写入新数据之前通常需要先擦除现有数据。否则,新数据可能无法正确写入

网友F: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这些数据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您正在调试一个系统并且不需要保留这些数据,那么您可能不需要擦除这些数据

网友G:
在这种情况下,"FFFF" 可能只是表示一个初始化的状态,而不是实际的数据

网友H:
一般需要擦除的,主要是你要往里写数据就是要擦除的

网友I:
擦除是肯定要的,要不然写不进去新数据。

网友J:
看情况,FFFF通常是没写过的,但保险起见还是擦一下吧。

网友K:
STM32的FLASH操作是先擦再写的,你直接写就行了,它自己会处理。

网友L:
FFFF是默认值,说明这个块可能没用过,你可以直接写试试。

网友M:
兄弟,保险点还是擦了再写,省得出幺蛾子。

网友N:
数据是FFFF的话,大概率是没问题的,可以直接操作,但有时候系统会有意外,最好先擦。

网友O:
擦除一下更稳妥,反正也不费多少时间,安全第一。

网友P:
STM32的FLASH操作流程是:擦->写->读,你按步骤来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Q:
你如果只是校验数据而不写入,FFFF没问题;写的话最好先擦。

网友R:
FFFF理论上是空值,但有些芯片擦除可能没完全成功,小心为妙。

网友S:
先弄明白这个数据是干啥的?在说删不删除的问题。

网友T:
好像FF就不用擦了,可以直接写入了吧

网友U:
一般擦除好像也是直接写FF的吧?我记得是这样的好像

网友V:
可以不擦,应该是可以直接写入了

网友W(2025-11-07):
如果数据是FFFF,可能是没问题的,可以直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