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 USB键盘例程 使用USB后晶振不振

楼主(2024-11-14):
载入键盘例程后 插入一次USB 然后拔出 测量晶振 晶振不再起振 只有在插入USB时 晶振才起振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晶体质量不好或老化

网友B:
USB芯片或相关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C:
晶体周围的阻容件焊接不良

网友D:
可能是PCB板损坏

网友E:
外部晶振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F:
使用示波器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G:
时钟初始化代码有误,导致晶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检查USB芯片及其相关电路有没有损坏或连接不良的情况。

网友I:
电源不稳定或电压波动

网友D:
检查时钟初始化代码没有错误或遗漏。

网友J:
清洁PCB板,确保没有水渍、灰尘等杂质。

网友E:
参考GD32F103C8T6的官方数据手册或用户手册

网友K(2025-05-25):
USB插入后给 MCU 或其晶振电路提供了稳定的电压或参考电压,晶振才能正常启动振荡。拔出USB后,电压下降或不稳定导致晶振不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