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直流电机如何控制让电机锁定不转动

楼主(2024-11-14):
正在做一个桌面打印机有刷电机驱动,有刷直流电机带动打印头小车左右移动,有光栅辅助检测定位;

采用的常规如DRV8231、a4950、L298N常规的有刷直流芯片,用fpga控制pwm调速和换向;

但遇到一个问题:当电机不转动时,如何辅助锁定打印头小车不移动(类似伺服的效果)

知道的大侠请告知思路和方法,对这个非常专业的大侠请联系方式也行,私信我留下联系也行,看能不能合作开发下。

tyw
选用带电磁刹车的直流电机(淘宝捜"带刹车直流电机")
tyw
到定位了马达反接制动几毫秒(具体根椐惯量大小要调试) ,8几年做皮革测量打印头用过.

网友A:
即然有检测定位,那就像控制温度一样用PID去控制它呗.

网友:
这种直流电机没办法自锁的,只能机构上自锁(蜗轮蜗杆)

网友B:
可以选用机械减速齿轮。这种机构减速同时,还会增加负载测阻力扭矩。减速比越大,从负载侧带动电机旋转的扭矩就越大。不过直流有刷电机由于存在换向机构,定位精度不高,必须通过减速机构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C:
电磁抱闸了解一下

网友D:
将H桥的两个下桥打开进行慢衰减模式,但这种方式效果有限,如楼上所说,最好还是通过机构上自锁(蜗轮蜗杆)。

网友E(2025-03-26):

我做过,加我qq我告诉你,465490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