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3 DRDY不置位?

楼主(2024-11-14):
STM32G473 RNG使能,系统主频155MHz,Q时钟输出配置38.75Mhz。RNG模块DRDY不置位,状态寄存器显示时钟错误。该芯片RNG具有两个时钟源,配置时是否需要在RCC中进行选择配置?

网友A:
RCC_CCIPR及RCC_PLLCFGR寄存器配置有误?

网友B:
时钟频率不正确

网友C:
检查RNG的状态寄存器,查看是否有任何错误标志被置位。特别是时钟错误标志,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该标志可能会被置位。

网友D:
硬件连接不良或供电不稳定

网友E:
RNG模块未使能

网友F(2025-02-06):
对于STM32G473RNG(随机数生成器)模块,如果在系统主频155MHzQ时钟输出配置为38.75MHz的情况下DRDY(数据就绪)不置位,并且状态寄存器显示时钟错误,那么可能需要检查时钟源配置

网友G:
STM32RNG模块通常具有独立的时钟源,不一定需要从主时钟源获取时钟。因此,在RCC(时钟控制单元)中可能需要选择或配置特定的时钟源供给RNG模块。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STM32G473的参考手册中关于RNG模块的时钟配置部分

网友H:
时钟分频和频率设置是否正确?确保提供给RNG模块的时钟频率是正确的。在你的情况下,Q时钟输出配置为38.75MHz,需要确保这个时钟信号正确地连接到了RNG模块的时钟输入,并且频率符合模块的工作要求

网友I:
查看RNG的状态寄存器以获取更详细的错误信息。状态寄存器中的某些位可能指示时钟错误的具体原因,例如时钟源未检测到、时钟信号异常等

网友J:
确保所有与RNG模块相关的硬件连接都是正确的,包括时钟信号、电源供应等

网友K:
  检查RNG模块的初始化代码,确保所有配置步骤都正确执行,包括使能RNG模块、配置时钟源等

网友L:
关于是否在RCC中进行选择配置,取决于STM32G473RNG模块设计

网友M:
如果RNG模块具有独立的时钟源选择,那么是的,你需要在RCC中配置正确的时钟源供给RNG

网友N:
一般来说,如果RNG模块使用系统时钟或其他固定时钟源,则可能不需要在RCC中特别配置

网友O:
你用cubemx来配置一下试试呢?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操作啊

网友P:
大概率是配置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