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求教,STM32U0做USB CDC虚拟串口

楼主(2024-11-14):
应该C0系列也差不多。网上看了很多教程用CUBEMX设置都是USB_DEVICE库。但是我现在的版本选了U0只有一个USBX库。有没有搞成功的或者相关教程,搜了半天网上的都太老了,好几年前的。没看到有用USBX库搞的。用最新的芯片太头大了,啥啥都不好使。

网友A:
更新STM32CubeMX至最新版本

网友B:
建议查看官方文档和教程

网友C(2024-12-28):
通过 CubeMX 配置 USBX 库并启用 RTOS

网友C:
USBX 库较新,相关教程较少

网友D:
网上有cdc的教程

网友E:
你参考072的USB其实就可以吧,或者用cubemx来配置也行

网友F:
看看官方的代码

网友G:
虚拟串口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H:
理解你的困扰,确实使用 STM32 最新的芯片和库时,很多教程可能有些过时,特别是涉及到 USBX 库而不是传统的 USB_DEVICE 库时,网上的资源较少。

网友I:
关于STM32USB库,确实存在一些差异和变化,特别是在不同系列和型号之间

网友J:
对于STM32C系列(如STM32Cube系列),它们可能使用不同的USB库版本或命名方式。关于您提到的USBX库,它是STMicroelectronics较新的USB库,用于支持STM32USB功能。关于使用USBX库进行USB设备配置的具体教程和示例可能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实现

网友K:
访问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查找与STM32C系列相关的最新文档和参考手册。这些文档中通常会包含关于USB库的信息和使用指南

网友L:
虽然网上的教程可能有些过时,但您可以尝试在相关论坛(如STMicroelectronics官方论坛或其他技术论坛)中搜索最新的讨论和问题解答,看看是否有其他开发者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并分享了解决方案

网友M:
STM32CubeMX工具本身可能不包含关于USBX库的详细教程,但它可以帮助您配置MCU的外设和初始化代码。您可以尝试使用CubeMX生成一个包含USB设备的项目,并查看生成的代码示例,以了解如何使用新的USB

网友N:
如果您遇到困难或无法找到所需的信息,您可以联系STMicroelectronics的技术支持团队,他们可能会提供有关使用USBX库的帮助和建议

网友O:
除了官方文档和论坛外,还可以尝试查找其他开发者社区或技术网站上的教程和示例代码。有时,其他开发者可能会分享他们的经验和代码片段,这些资源可能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P:
由于软件库和工具的更新速度很快,教程和示例代码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因此,确保您使用的是最新的资源和文档,并密切关注任何更新和更改

网友Q:
我觉得可以直接用cubemx配置,应该就可以方便很多

网友R:
对啊,用cubemx多简单啊,所以官方用的大部分都是cubemx来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