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报错Could not determine GDB version using command: arm-none-eabi-gdb --version

楼主(2024-11-14):
我已经重启电脑了,没用;

重装软件没有,没有;

将ST_link_server卸载重装也没有;

将arm-none-eabi-gdb加入windows 11系统环境变量,也没用;

将软件的GDB的GDB Debugger改为arm-none-eabi-gdb路径也没用;

将软件的GDB的GDB command file改为arm-none-eabi-gdb路径也没用;

网友A(2025-01-11):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在尝试使用arm-none-eabi-gdb时遇到的。报错信息提示无法确定GDB版本,这可能是由于arm-none-eabi-gdb 命令未正确安装或配置

网友B:
建议你已经正确安装了适用于你的操作系统的arm-none-eabi-gdb版本,并且已经将其添加到系统路径中。你可以通过在终端中输入 arm-none-eabi-gdb --version 来检查是否已经正确安装

网友C:
arm-none-eabi-gdb 命令不存在于你的系统路径中。你可以尝试使用完整路径来运行这个命令,例如 /path/to/your/arm-none-eabi-gdb --version。如果这可以解决问题,那么你需要将 arm-none-eabi-gdb 的路径添加到你的系统环境变量中

网友D:
你的GDB版本可能不兼容你的开发环境或工具链。尝试更新你的GDB版本或者降级到一个兼容的版本

网友E:
检查并确保你已经正确安装了适用于你的操作系统的arm-none-eabi-gdb版本。你可以从官方网站或者其他可靠的来源下载并安装它

网友F: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arm-none-eabi-gdb,但是仍然无法运行,尝试将其添加到你的系统环境变量中。在LinuxMac OS中,你可以在终端中使用 export PATH=$PATH:/path/to/your/arm-none-eabi-gdb 来添加路径。在Windows中,你可以在系统环境变量中添加新的路径

网友G:
尝试更新或降级你的GDB版本,以确保它与你的开发环境或工具链兼容

网友H:
估计就是变量没配置对吧,就是环境变量这种

网友I:
关了杀毒软件重新安装一边软件试试?

网友J:
我觉得还是你的环境问题,可能你这个没安装成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