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有没有这么一种东西——测试用的冷风机

楼主(2024-11-14):
最近在做电路调试的时候,由于刚开始调试,经常发现板子发烫,然后很多芯片由于过热导致性能下降了;
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的去调;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能否先把温度降下去,让我一次性的把板子所有的点都测完;
于是我们突然奇想,有没有这样的东西,能够吹出冷风,帮助我板子降温;
板子出风口不需要太大,因为太大会冻着坐在旁边调试的人;
这个出风口要是能刚好吹到板子上的区间即可;
类似我们使用的焊接吸烟器,不过不是吸烟的,而是吹冷风的“冷风机”;

我甚至在想,也许这样的管子,接到空调去,把风导过来,对准我要调试的PCB板,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所以大神帮忙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有类似的产品,能满足我们的使用;

网友A:
能不能用仿真找出发热(功耗)过多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仿真找出发热(功耗)过多的元件?

没有办法做仿真;
其实我在想,是不是找一个大理石桌子,这样就会冰凉冰凉的方便散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