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关于芯源开发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4-11-15):
目前主流开发软件有KEI和ewarm,哪一款软件比较简单适合新手呢?

网友A:
也许Keil for ARM 更适合新手,但仍建议尝试下其它IDE、编译器。

网友B:
一般常用keil进行开发

网友C:
个人推荐KEIL,简单

网友D:
IAR是一个强大的集成开发环境,适用于ARM架构的单片机应用开发

网友E:
Keil 用于ARM架构的单片机开发。对于某些特定型号的MCU,如CW32 MCU,需要安装相应的Pack包才能使用

网友F:
GNU ARM 工具链:开源的ARM工具链,也可以用于单片机的开发

网友G:
GNU 提供了编译器、链接器等工具,适用于多种操作系统和平台

网友H:
其实2个都可以还是看自己的环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