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DCDC SW打孔讨论

楼主(2024-11-14):
这是别人画的一款BUCK DCDC ,输出功率要140W 。为什么这里SW明明不用换层也打这么多过孔呢? 过孔不是会增加电感吗?导致LC震荡吗?

xch
房地产项目

网友A:
减小直流电阻,降低温升吧

网友B:
有助散热/增强焊盘机械强度?毕竟那么大个电感,没有过孔拉住,摔一下焊盘就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