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7VMT6 在线调试,下载时提示错误:

楼主(2024-11-14):
我再GD32H757VMT6工程里使用了地址:0x30000000,”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30000000")))  enet_descriptors_struct  rxdesc_tab[ENET_RXBUF_NUM];        /*!< ENET RxDMA“而且GD32H757VMT6的内部RAM包含0x30000000,请问为什么下载时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00000H - 3000004FH

网友A:
检查链接器脚本

网友B:
可能是编译器和链接器版本与你的开发环境不兼容。

网友C:
检查是否有任何内存保护机制(如MPU)阻止了对这个地址的访问。

网友D:
标准库或HAL库配置有误

网友E:
重新编译和下载

楼主:
谢谢大家,解决了,是连接器脚本的问题

网友F(2025-05-25):
这是因为你可能用“下载全部程序”命令时,程序镜像或调试配置中包含了0x30000000区域,且调试器误以为这块地址需要Flash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