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CW32L010F8F6 StartKit,用力过猛device could not be powered up

楼主(2024-11-14):
device could not be powered up
这是什么问题,我把芯片给弄坏了吗?

楼主:
救活了,利用第三方工具完全擦除芯片后,就可以了。真稀奇。。。

楼主:
第三方工具使用的是
通过该软件对芯片进行擦除操作就可以解决了,原因是我时钟配置的问题导致的,让芯片进入低功耗了,估计。

网友A:
不同厂商的开发工具其硬件方案和软件框架、算法都有不同,必然具有不同的性能和稳定性,就比如当年从ULINK过渡到JLINK,下载、调试、烧写效率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凸显了高性能开发工具在嵌入式开发中的重要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三方工具使用的是

通过该软件对芯片进行擦除操作就可以解决了,原因是我时钟配置的问题导致的,让芯片进 ...

非常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