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MOS并联,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4-11-14):
多个MOS并联,要注意什么?驱动的Rg和Rgs电阻,是每个MOS分开不共用,对吗?即使同型号的MOS,要不要做什么配对的测试?

网友A:
哈哈,这是做大功率应用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并联一定要用同批次的mos!!!并联一定要用同批次的mos!!!并联一定要用同批次的mos!!!
有条件的可以从中再筛选一下,没条件一定要坚持上述原则。
另外,国产mos同批次有时候一致性也不是那么好。
2、驱动的Rg和Rgs电阻,有公用的,也有分开用的,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是做大功率应用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并联一定要用同批次的mos!!!并联一定要用同批次的mos!! ...

收到,多谢坛友的指点,觉得有些地方还不如直接用单个的IGBT模块好。

mos成本低

网友B:
那就分开驱动好了。驱动器不一定能驱动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分开驱动好了。驱动器不一定能驱动多个

也是这样的,看来还是实际搞一下测试看看。

网友C:
凡是元器件并联应用全都需筛选配对,这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