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一键开关机功能可以使用休眠模式实现吗

楼主:
可以使用休眠模式作为关机状态吗?
这个状态用电池供电的话,可以扛多久?然后通过IO的中断唤醒,可行吗?

网友A(点评):
可以的。主要看你的休眠功耗有多少

网友B(2024-11-15):
一键开关机功能虽然不能完全通过休眠模式来实现传统的完全开关机效果,但用户可以通过设置和利用休眠模式的优势来模拟出一种类似的一键开关机体验。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休眠模式的限制和风险,并在使用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网友C:
ST单片机一键开关机功能确实可以使用休眠模式实现。但是需要设置唤醒条件

网友D:
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特定的内部事件(如定时器溢出)来唤醒单片机,使其从低功耗状态快速恢复到正常操作模式

网友E:
通过外部中断或定时器溢出等方式设置唤醒条件。当满足这些条件时,单片机会被唤醒并退出休眠模式

网友F:
如果是因为按键按下而唤醒,则可以执行开机流程;如果是因为其他条件(如定时器溢出)而唤醒,则可以执行相应的任务或重新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G:
在进入休眠模式前,应确保所有必要的数据已保存,并且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外设和中断,以避免在休眠期间产生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H:
对于不同的休眠模式(如睡眠模式、低功耗睡眠模式、停止模式等),其功耗和唤醒时间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选择休眠模式时,应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权衡

网友I(2024-12-31):
休眠模式通常保留一些基本的外设和内核运行,允许通过外部中断或定时器等事件唤醒。

网友J:
还是看具体电路设计才可以说待机时间

网友K:
必须是可以的

网友L:
其实可以复用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