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CC Melody和MCC Classic如何选

楼主(2024-11-15):
是老芯片选择Classic吗?还是支持Classic的都支持Melody?

网友A:
肯定选新的啊,老的应该兼容性不好。

网友B:
先看看Melody有没有,如果有支持,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图形化配置是一个创举。

网友D:
以前我都是用经典版,经典版应该不会变了。

网友E(2025-01-31):
如果你的项目不涉及专门的音频处理,那么MCC Classic是一个更通用的选择。

网友F:
MCC Melody 主要针对较新的芯片系列, MCC Classic 支持较老的芯片系列。

网友G:
默认都是最新的了。

网友H:
默认选新的,老版本是为了兼容老工程

网友I(2025-04-27):
经典模式可能不支持一些新特性或外设。

网友J(2025-07-25):
肯定用MELODY,修正了以前的一些BUG

网友H:
新版的比较好用了。

网友K(2025-08-29):
MCC Melody 适用于新设计,具灵活架构与跨 MCU 移植优势;MCC Classic 更适合用成熟 MCU 的项目,参考资源较多。

网友L:
MCC Melody 和 MCC Classic 的选择可根据项目需求来定。若开发新设计,且目标设备支持,优先选 MCC Melody,其架构灵活,代码可移植性强,能可视化元件依赖。若移植旧项目,或目标设备为不支持 Melody 的成熟 MCU,MCC Classic 更合适,因其资源丰富、技术成熟。

网友M:
选 MCC Melody 还是 Classic 看需求:Melody 是新一代工具,界面更现代,支持最新 PIC/AVR 芯片,模块化配置更灵活,适合新项目和熟悉新工具者;Classic 兼容旧芯片,界面传统,适合维护 legacy 项目或习惯旧操作逻辑的用户。两者核心功能一致,优先按芯片型号和使用习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