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锂电池相关电路避免锂电池边充边放?

楼主(2024-11-15):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锂电池来为整个系统供电,锂电池通过Buck电路和Boost电路给后续负载供电,同时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和CN3791、DW01来给锂电池充电。
我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漏洞,我把CN3791的输出和锂电池以及后续Buck、Boost电路的输入连接在了一起,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锂电池的边充边放甚至是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直接给DCDC电路供电。原理图如图所示:

第一张图是CN3791和DW01,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的接口都有,第二张图是Buck和Boost电路。我尝试了以下思考,但似乎看起来并不好用:
1、使用二极管隔离负载和电池:在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端(即CN3791的输入端)和负载之间串联一个二极管,以确保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时,负载优先使用太阳能的电力,而不会引发锂电池放电。但是这个方法会不会导致太阳能电池板无法给锂电池充电呢?
2、有没有一些智能的充放电管理模块?
增加一个智能的充放电管理模块,该模块能够检测太阳能的供电状态,在有太阳能供电时,优先通过太阳能供电给负载,而避免电池放电。只有当太阳能供电不足时,才从电池供电给负载
3、有没有一种电压检测的手段?
当检测到锂电池电压较低的时候,通过EN引脚切断DCDC电路从而阻止锂电池放电,并在此时接通CN3791和锂电池的连接开始充电。但是带来的问题是,谁来给这个检测电路供电呢?
在下硬件小白,实力不足,请求各位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通过单片机和负载开关实现电源路径管理,电源监测电路的供电需要取自电池

网友B:
别用DW01了 有可能出现第一次上电就不通电的情况(短路保护不会自动解除 )

网友C:
手机就是边充边放的吧,有什么问题。
既然太阳能供电有可能供电不足无法带动,还考虑什么单独供电呢。

网友D:
我个人理解的,不管怎么样,电池都不会边充边放,因为电极只有2个,不可能电流又进又出。
应该是,充电时,充电器同时给电池充电和给系统供电这样的吧,用二极管+MOSFET就可以实现,很常用的方式。

网友E:
电池怎么可能边充边放

网友C:
静态来看,或者说在某一个具体的瞬间,电池是只有充电/放电的其中1个状态,不会2种状态同时存在。
只是,假如负载电流是明显波动的,比如一会1A,一会2A;
而假如充电器充电电流是1.5A,那么把时间拉长,电池就处于又充电又放电的“边充边放”状态。
这样的情况,对电池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