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NCO数控振荡器是用来从引脚输出时钟信号的外设吗

楼主(2024-11-15):
看到有这个外设,好像是可以配置时钟信号从IO输出,是这样用的吗?

楼主:
数控振荡器(NCO)模块是一个定时器,它使用增量值的溢出来划分输入频率。与简单的计数器驱动定时器相比,加法方法的优点是输出频率分辨率不随分频器值而变化。NCO对于在固定占空比下要求频率精度和精细分辨率的应用最为有用。

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包括:

•20位增量功能

•FDC (Fixed Duty Cycle)模式

•脉冲频率(PF)模式

•输出脉冲宽度控制

•多个时钟输入源

•输出极性控制

•中断能力

楼主:
有熟练使用这个模块的人吗,分享一下经验,这个配置上没看到有占空比啊。是只能输出占空比为50%的方波吗?

网友A(2025-09-20):
不是,NCO 虽能生成精准时钟信号,但核心是数字频率合成器,而非仅用于引脚输出的外设。它通过数字计算生成特定频率、相位的信号,输出形式多为数字量,需经 DAC 转换为模拟时钟信号后,才可能从引脚输出。其主要价值是灵活生成高精度频率,而非直接对外提供引脚时钟输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