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XHSC XHCode V1.10.1】更新啦~ 欢迎大家试用~

楼主(2024-11-15):
“XHSC XHCode”已更新版本为V1.10.1,欢迎大家使用并积极反馈。

主要更新:
1. 优化HC32F334 HRPWM配置及代码生成

支持初始化代码生成的型号:
HC32F002, HC32A4A0, HC32A448, HC32F4A0, HC32F4A2, HC32F448, HC32F460, HC32F467,HC32M441
,HC32F334
仅支持管脚和时钟图形化配置(暂不支持代码生成)的型号:
HC32F003,HC32F005,HC32L110,HC32F030,HC32L130,HC32L136,HC32F072,HC32L072,HC32L073,HC32F170,HC32F176,HC32F190,HC32F196,HC32L170,HC32L176,HC32L190,HC32L196,HC32L160,HC32L166,HC32L180,HC32L186, HC32F420,HC32F052,HC32F115,HC32F451,HC32F452,HC32D391

下载链接   XHSC XHCode V1.10.1

XHCode是一款协助用户配置生成XHSC MCU基础代码的软件工具。主要具有以下几种功能:
★ 1.管脚和模块初始化配置: 选取管脚配置选项卡,用户可分别在管脚视图或模块树下对MCU的各个可配管脚进行功能配置。工具会保证管脚视图和模块树配置的统一性。用户在模块树下选取任一模块,可进行相应模块的初始化配置。
★ 2.   时钟配置: 选取时钟配置选项卡,用户可配置相应型号MCU的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
★ 3.  工程配置: 选取工程配置选项卡,用户可配置生成工程的名称,IDE(支持Keil, IAR和Eclipse),工程保存的位置。同时用户需在此界面配置指定相应型号MCU的驱动库(DDL)位置。

未来支持CMAKE工程生成吗?
@死不低头 :https://www.xhsc.com.cn/product/1167.html,DDL在官网
请同时提供对应版本的DDL库
可以做到生成的代码不覆盖原有的代码
怎么可以每次生成不覆盖原来的代码

网友A:
选择型号,怎么还需要二次弹窗呢?

网友B:
m0内核的还是不支持生成代码

@华胄小子 :我安装测试了并不支持,只是有界面了,不能生成代码
支持M0内核,HC32F002/F003/F005/F030/F052/L110/L130L/136/190/196系列都支持了具体可以下载安装下试试

网友C:
什么时候可以支持M0生成代码,正用L130,期待

网友D:
下载用一下,我是做新能源BMS保护板研发的,有好的方案可以推广的,支持国产,我的微信13538285885邱工。

网友E(2025-01-11):
请问dll文件怎么获取呢

https://www.xhsc.com.cn/, 官网有下载

网友F:
请问如何支持HC32F334的PLA功能?

网友G:
win7装了,打不开

网友H(2025-02-25):
还没支持HC32F334

网友I:
时钟配置,
建议:
类似STM32 cube MX工具,在sysck系统时钟输入框输入目标系统时钟,如72MHz,144KHz,200MHz,回车后,自动运算修改分频倍频,如果无法找到分频倍频值,将sysck系统时钟输入框背景显示为红色,以提示未达到用户需求。

网友J:
小华出一个系列教程吧,针对使用xhcode快速生成工程,讲讲那些参数怎么配置,什么意思。现有的工程例程是针对开发板的,有太多的define语句,太让人费劲了,绕来绕去。

网友J:
这个版本找到两个bug,使用timerA输出pwm波的工程
/* Config software count */
    stcTmraInit.sw_count.u16ClockDiv = TMRA_CLK_DIV1;
    stcTmraInit.sw_count.u16CountMode = TMRA_MD_SAWTOOTH;
    stcTmraInit.sw_count.u16CountDir = TMRA_DIR_UP;
    stcTmraInit.u32PeriodValue = 0x12C0U;
    stcTmraInit.u16CountReload = TMRA_CNT_RELOAD_ENABLE;
    (void)TMRA_Init(CM_TMRA_1, &stcTmraInit);
例程中的u16是正确的,xhcode生成的代码是u8,编译不通过;

生成的eirq工程也有个bug,边沿B滤波的定义头文件里面没有定义
    /* EXTINT_CH14 config */
    (void)EXTINT_StructInit(&stcExtIntInit);
    stcExtIntInit.u32Filter = EXTINT_FILTER_ON;
    stcExtIntInit.u32FilterClock = EXTINT_FCLK_DIV64;
    stcExtIntInit.u32Edge = EXTINT_TRIG_RISING;
    stcExtIntInit.u32FilterB = NMI_EXTINT_FILTER_B_ON;
    stcExtIntInit.u32FilterBClock = 3;  //NMI_EXTINT_FCLK_B_LVL4 没有定义,xhcode有bug
    (void)EXTINT_Init(EXTINT_CH14, &stcExtIntInit);

楼主(2025-03-28):
引用 网友J:
这个版本找到两个bug,使用timerA输出pwm波的工程
/* Config software count */
    stcTmraInit.sw_co ...

是选的哪个型号?如果是F4A0, F460,需要匹配官网最新的DDL

网友K:
更新很慢,还很多功能不完善,是不是这个软件开发人员只有一两个,甚至一个专职的都没有

网友L:
国产cpu企业的通病,软件投入太少

网友M:
为什么华大半导体官方网站不提供下载了呢?

支持的,打开***(https://www.xhsc.com.cn/)->产品线->点击想下载的芯片系列->点击具体芯片型号->产品介绍、技术文档、开发工具这些资料都是可以下载的

楼主:
官网是涉及版本的大更新,这里会即时更新到新版本。所以一般这里会更新的比较快一点

网友K:
总是提升找不到文件是为什么呢,软件安装不成功还是说有BUG

@wu_jun_007 :我试过了,现在的版本可以用最新的DDL库,如果不行卸载重启后管理员身份重新安装后比较大可能能用
@HDSCMCU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换成2.2.0版一样不行
芯片型号选的是F4A0吗?注意如果是A4A0要选"HC32A4A0_DDL_Rev2.2.0"

网友K:
所以提示对应版本就行还要最新版,2.3.0也成功生成一次,后面就不行了,奇怪的东西

网友N:
HC32F005还不支持生成代码吗

网友L(2025-04-27):
不支持生成代码?

网友O:
XHcode 1.9.0,DDL 2.2.0,MCU用的是4A0SITB,点生成代码提示:驱动库(DDL)不正确,怎么解?

网友O:
引用 网友O:
XHcode 1.9.0,DDL 2.2.0,MCU用的是4A0SITB,点生成代码提示:驱动库(DDL)不正确,怎么解? ...

注意型号,你选择的型号是A, DDL是F。另外F4A0最新的ddl官网已更新为2.3.0

楼主:
注意型号系列

网友P:
所以说,这东西怎么玩着的,我们使用的hc32f072单片机,貌似这个用不了吧

f072暂只支持了管脚和时钟的图形化配置,暂不支持代码生成

网友Q:
生成的中断代码
/* INT_SRC_USART2_TCI Callback. */
static void INT_SRC_USART2_TCI_IrqCallback(void)
{
    //add your codes here
}

使用static? 没有采用 __weak 吗?这样不是更方便更改?

网友R:
怎么DLL找不到呀?

只需要选择到“HC32F460_DDL_Rev3.3.0”文件夹即可

网友S(2025-06-11):
什么时候能够像STM32那样支持CMAKE就更方便了

网友T:
挫败感!  难道工程师写完软件,不给工友,同事,客户试一试?

网友U:
HC32F4A0配置时钟执行到DDL_ASSERT(IS_CLK_PLL_VCO_IN(vcoIn));发生异常DCU8_IrqHandler中断,哪里问题

网友V(2025-07-17):
引用 网友W:
怎么申请开发板?

联系我17327196220

网友V:
引用 网友B:
m0内核的还是不支持生成代码

联系我微17327196220

网友V: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支持HC32F334的PLA功能?

做数字电源项目吗,联系我17327196220

网友X:
很好用 的开发板

网友:
离线编程器更新到1.3.01版本,不能烧录HC32L136了,烧录HC32L021正常, 1.2.9版本正常,需要什么特殊设置吗?应该找谁呀

网友Y(2025-08-21):
您好,小华CORTEX-M MCU PROGRAMMER烧录器产品说明书和配套软件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Z:
为什么华大半导体官方网站打不开了

网友AA:
太难用了,任重而道远。还是好好学习gd32的,把工程模板弄好易用才是上上策。用了好多家国产芯片的,工程模板和库函数都比你们家好用

网友AB(2025-11-08):
软件功能还是太少了,继续啊

网友F:
现在使用HC32F334开发电源,XHCode的配置解释和实例,可否出个视频讲解,新功能和参数的实际意义有些晦涩。

网友AC:
XHCode是一款协助用户配置生成XHSC MCU基础代码的软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