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5编译器退出仿真时卡死

楼主(2024-11-15):
现象:调试模式下报错Enc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

解决办法:仿真结束后清除所有断点,再点击停止仿真。

网友A:
软件版本有BUG?

网友B:
更新或降级Keil5版本

网友C:
强制关闭Keil5进程

网友D:
检查工程路径或文件名中是否包含中文

网友E:
退出仿真前未清除所有断点

网友A:
工程目录下的Project.uvoptx文件(包含断点、调试器、跟踪等配置信息)可能损坏或不兼容,导致退出仿真时卡死。

网友F: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G:
报错的原因会不会是软件兼容性问题

网友H:
检查工程路径

网友I:
删除并重新生成配置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