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语言:I/O缓冲区知多少?

楼主(2024-11-15):
在C语言中,IO缓冲区是用于在程序和文件之间进行数据传输的缓冲区。理解全缓冲、行缓冲和无缓冲的概念对于控制输入输出行为至关重要。1. 全缓冲(Full Buffering):「概念」:数据会被存储在缓冲区中,直到缓冲区满了或者手动刷新缓冲区时才会将数据写入文件。「示例」:当输出到终端时通常是全缓冲,因为终端设备会自动刷新缓冲区。示例代码:#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FILE *file = fopen("output.txt", "w");
    fprintf(file, "This is a full buffered output.\n");
    // 缓冲区满了或者手动刷新时才会写入文件
    fclose(file);

    return 0;
}
2. 行缓冲(Line Buffering):「概念」:数据会在遇到换行符\n时被写入文件。「示例」:当输出到终端时通常是行缓冲,因为遇到换行符时会自动刷新缓冲区。示例代码:#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设置输出为行缓冲
    setvbuf(stdout, NULL, _IOLBF, 0);

    // 输出数据
    printf("This is a line buffered output.\n");
    printf("This is another line buffered output.\n");

    return 0;
}
3. 无缓冲(No Buffering):「概念」:数据会立即被写入文件,不会在缓冲区中等待。「示例」:通常在需要立即将数据写入文件时使用无缓冲。示例代码:#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设置输出为无缓冲
    setvbuf(stdout, NULL, _IONBF, 0);

    // 输出数据
    printf("This is a non-buffered output.\n");

    return 0;
}

网友A:
IO缓冲区是用于在程序和文件之间进行数据传输的缓冲区。

网友B(2024-12-15):
无缓冲数据会立即被写入文件,不会在缓冲区中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