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优先级队列

楼主(2024-11-15):
队列(Queue)的知识点:「概念」: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FIFO)的数据结构,类似于排队的概念。「基本操作」:enqueue(item): 将元素添加到队列的末尾。dequeue(): 从队列的头部移除并返回元素。isEmpty(): 检查队列是否为空。size(): 返回队列中元素的数量。「代码示例」:#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MAX_SIZE 100

typedef struct {
    int items[MAX_SIZE];
    int front;
    int rear;
} Queue;

void enqueue(Queue *q, int item) {
    if (q->rear == MAX_SIZE - 1) {
        printf("Queue is full\n");
        return;
    }
    q->items[++(q->rear)] = item;
}

int dequeue(Queue *q) {
    if (q->front > q->rear) {
        printf("Queue is empty\n");
        exit(1);
    }
    return q->items[(q->front)++];
}

int isEmpty(Queue *q) {
    return q->front > q->rear;
}

int size(Queue *q) {
    return q->rear - q->front + 1;
}

int main() {
    Queue q = {{0}, -1, -1};

    enqueue(&q, 1);
    enqueue(&q, 2);
    enqueue(&q, 3);

    printf("%d\n", dequeue(&q));  // 输出:1
    printf("%d\n", size(&q));     // 输出:2

    return 0;
}
优先级队列(Priority Queue)的知识点:「概念」:优先级队列是一种队列,每个元素都有一个优先级。具有最高优先级的元素先出队。「基本操作」:insert(item, priority): 将元素以及其优先级插入队列。extractMax(): 返回具有最高优先级的元素并将其从队列中移除。isEmpty(): 检查队列是否为空。size(): 返回队列中元素的数量。「代码示例」:#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struct {
    int priority;
    int data;
} Node;

typedef struct {
    Node *nodes;
    int capacity;
    int size;
} PriorityQueue;

PriorityQueue* createPriorityQueue(int capacity) {
    PriorityQueue *pq = (PriorityQueue*)malloc(sizeof(PriorityQueue));
    pq->nodes = (Node*)malloc(capacity * sizeof(Node));
    pq->capacity = capacity;
    pq->size = 0;
    return pq;
}

void insert(PriorityQueue *pq, int data, int priority) {
    if (pq->size == pq->capacity) {
        printf("Priority Queue is full\n");
        return;
    }

    int i = pq->size;
    while (i > 0 && pq->nodes[(i - 1) / 2].priority < priority) {
        pq->nodes[i] = pq->nodes[(i - 1) / 2];
        i = (i - 1) / 2;
    }

    pq->nodes[i].data = data;
    pq->nodes[i].priority = priority;
    pq->size++;
}

int extractMax(PriorityQueue *pq) {
    if (pq->size == 0) {
        printf("Priority Queue is empty\n");
        exit(1);
    }

    int max = pq->nodes[0].data;
    pq->size--;

    int i = 0;
    Node lastNode = pq->nodes[pq->size];
    int child;
    while (2 * i + 1 < pq->size) {
        child = 2 * i + 1;
        if (child + 1 < pq->size && pq->nodes[child + 1].priority > pq->nodes[child].priority) {
            child++;
        }
        if (lastNode.priority >= pq->nodes[child].priority) {
            break;
        }
        pq->nodes[i] = pq->nodes[child];
        i = child;
    }
    pq->nodes[i] = lastNode;

    return max;
}

int isEmpty(PriorityQueue *pq) {
    return pq->size == 0;
}

int size(PriorityQueue *pq) {
    return pq->size;
}

int main() {
    PriorityQueue *pq = createPriorityQueue(5);

    insert(pq, 1, 3);
    insert(pq, 2, 1);
    insert(pq, 3, 5);

    printf("%d\n", extractMax(pq));  // 输出:3
    printf("%d\n", size(pq));        // 输出:2

    return 0;
}

网友A:
队列执行还是有过程的

网友B:
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FIFO)的数据结构,类似于排队的概念。

网友C:
队列的使用非常广泛

网友D:
队列其实是自己制作的一个缓存区

网友E(2025-02-17):
优先级队列是一种特殊的队列数据结构,其中每个元素都有一个优先级。与普通队列不同,优先级队列中的元素不是按照先进先出(FIFO)的原则进行处理,而是按照优先级的高低进行处理。优先级高的元素会先被处理,而优先级低的元素则会被延后处理。

网友F:
优先级队列的特点是每个元素都有一个优先级,通常用数值表示,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或反之)

网友G:
其实优先队列可以动态调整:元素的优先级可以在运行时动态调整。

网友H:
一般优先队列是支持高效操作的:优先级队列通常支持高效的插入和删除操作,时间复杂度通常为O(log n)。

网友I:
优先队列的二叉堆一般是2种:最小堆:父节点的值小于或等于其子节点的值,堆顶元素是最小值。最大堆:父节点的值大于或等于其子节点的值,堆顶元素是最大值。

网友J:
插入和删除操作的时间复杂度为O(log n),获取堆顶元素的时间复杂度为O(1)

网友K:
斐波那契堆:特点:支持更高效的合并操作,某些操作的时间复杂度为O(1)。应用:适用于需要频繁合并优先级队列的场景

网友K:
平衡二叉搜索树也是优先队列常用的:特点:支持高效的插入、删除和查找操作,时间复杂度为O(log n)。应用:适用于需要频繁查找和删除任意元素的场景

网友L:
优先队列的大致流程,将一个新元素插入到优先级队列中,并根据其优先级调整队列。删除优先级最高(或最低)的元素。获取优先级最高(或最低)的元素,但不删除它。Decrease/Increase Key):调整队列中某个元素的优先级。

网友M:
优先级队列的应用任务调度:在操作系统中,优先级队列用于调度进程或线程,优先级高的任务先执行。

网友N:
队列的使用一般注意取放就好

网友O:
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FIFO)的数据结构

网友P:
优先级队列是0个或多个元素的集合,每个元素都有一个优先权(或值)。对优先级队列执行的操作主要包括查找、插入一个新元素和删除。

网友Q:
优先级队列是一种重要的数据结构,它根据元素的优先级提供服务。通过选择合适的实现方式和比较函数,优先级队列可以灵活地应用于各种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