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30C8T6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4-11-15):
新人求大神指点,外部中断F030的项目,外部中断PA15一直无法正常触发,求指点问题在哪里,找了很久

网友A:
检查外部中断配置

网友B:
如果需要将PA15用作外部中断引脚,可以通过编程解除其JTAG/SWD功能。

网友C:
检查外部信号的幅度、频率和极性是否符合STM32F030的外部中断触发要求。

网友D(2025-01-04):
在使用STM32F030的外部中断PA15时,如果无法触发中断,可能引脚配置问题,确保PA15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模式。在STM32中,GPIO引脚需要通过配置寄存器来设置为外部中断模式。你需要检查相关的配置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E:
STM32的中断优先级和分组需要在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中设置。确保PA15的中断优先级和分组设置正确

网友F:
确保你已经定义了正确的中断服务函数(ISR),并且该函数没有被误删除或禁用。此外,确保ISR的优先级设置正确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特别是如果使用了外部设备触发中断,确保触发源与PA15引脚之间的连接没有问题。此外,检查是否有其他电路或组件干扰信号

网友H:
软件代码问题也有可能,检查相关软件代码是否有误,例如中断使能代码、中断标志清除代码等是否正确执行。此外,使用调试工具检查程序是否按照预期执行

网友I:
确保其他相关配置(如时钟系统、引脚复用功能等)没有影响到外部中断的正常工作

网友J:
这种一般就是用cubemx直接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K:
我觉得可以看看例程,一般外部中断例程比较丰富的

网友L:
其实可能是因为afio复用时钟你没打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