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烧写出现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0H (Flash=FFH Required=00H) !

楼主(2024-11-15):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0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1H  (Flash=FFH  Required=0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3H  (Flash=FF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4H  (Flash=FFH  Required=4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5H  (Flash=FFH  Required=5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8H  (Flash=FFH  Required=B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9H  (Flash=FFH  Required=1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CH  (Flash=FFH  Required=B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DH  (Flash=FFH  Required=1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0H  (Flash=FFH  Required=C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1H  (Flash=FFH  Required=1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4H  (Flash=FFH  Required=C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5H  (Flash=FFH  Required=1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8H  (Flash=FFH  Required=C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9H  (Flash=FFH  Required=1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C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D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1F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0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1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3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4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5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7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8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9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B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CH  (Flash=FFH  Required=C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DH  (Flash=FFH  Required=1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2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0H  (Flash=FFH  Required=D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1H  (Flash=FFH  Required=1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4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5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7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8H  (Flash=FFH  Required=D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9H  (Flash=FFH  Required=1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CH  (Flash=FFH  Required=E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DH  (Flash=FFH  Required=1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3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0H  (Flash=FFH  Required=6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1H  (Flash=FFH  Required=5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4H  (Flash=FFH  Required=6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5H  (Flash=FFH  Required=5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8H  (Flash=FFH  Required=6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9H  (Flash=FFH  Required=5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CH  (Flash=FFH  Required=D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DH  (Flash=FFH  Required=1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0H  (Flash=FFH  Required=6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1H  (Flash=FFH  Required=5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4H  (Flash=FFH  Required=6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5H  (Flash=FFH  Required=5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7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8H  (Flash=FFH  Required=6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9H  (Flash=FFH  Required=5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B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CH  (Flash=FFH  Required=2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DH  (Flash=FFH  Required=1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F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0H  (Flash=FFH  Required=E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1H  (Flash=FFH  Required=1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2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

网友A:
可能是Flash存储器未擦除导致的

网友B:
如果STM32的Flash存储器受到保护,你需要通过适当的操作(如使用OTP(一次可编程)位、软件解锁序列等)来禁用这些保护。

网友C:
烧写工具或配置问题

网友D:
可能是烧写脚本或命令行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E:
电路硬件故障。

网友F:
检查供电,可能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G:
STM32的Flash存储器可能受到读保护或写保护的限制。

网友H:
检查烧写工具的配置设置,尝试使用不同的烧写工具或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I(2025-01-11):
仿真器和单片机之间的REST引脚不要连接就可以了,之前一直做超低功耗产品设计的时候用的都是L系列的单片机,REST连接起来没有问题,但是换了F103的单片机就不行,需要断开,keil中的debug配置按STM32CubeMX生成的测试工程,可以正常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