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无法生成代码

楼主(2024-11-15):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无法生成代码

网友A:
是最新版本吗

网友B: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版本可能与开发板和编译器不兼容

网友C:
关闭不必要的程序以释放更多的系统资源。

网友D:
可能是项目配置问题

网友E:
缺少必要的依赖项

网友F:
在生成代码之前,检查代码生成设置是否正确,包括选择的IDE和驱动器类型。

网友G:
暂时关闭防火墙和安全软件

网友H:
重启电脑看看

网友H:
从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重装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网友I(2025-01-24):
先确认一下你用的Motor Control Workbench版本,是不是和STM32的固件库版本匹配,不匹配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J:
有没有在生成代码之前保存你的工程?Workbench生成代码前需要保存工程,否则可能会失败。

网友K:
检查一下你的项目路径,有没有中文或者特殊字符,ST的工具对路径很敏感,尽量用英文和短路径。

网友L:
是不是没安装ST的Motor Control SDK?生成代码需要依赖SDK,你可以去ST官网下载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M:
Workbench的设置里是不是少填了什么参数,比如电机型号、PWM配置等?参数不完整可能导致无法生成代码。

网友N:
确认一下你的工具链,比如Keil或者STM32CubeIDE有没有正确配置,生成代码需要和这些工具配合使用。

网友O:
有时候是权限问题,试试用管理员权限运行Workbench,可能就能正常生成代码了。

网友P:
检查日志文件,生成代码失败的话,Workbench一般会有个log文件,里面会提示出错的具体原因。

网友Q:
如果实在找不到问题,可以新建一个简单的工程,看看能不能生成代码,排除工程本身的问题。

网友R:
可以试试重新安装Motor Control Workbench,有时候安装过程中文件缺失也会导致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