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使用STM32的AD采集毫伏级的电压信号呢?

楼主(2024-11-15):
如何使用STM32的AD采集毫伏级的电压信号呢?

网友A:
这个对电压基准 ad的配置以及外围电路都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B:
STM32内部的ADC初始化后必须进行校准,而且校准顺序应该是先关闭ADC,再进行ADC校准,最后打开ADC

网友C:
根据实际需要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校准,以消除偏差

网友D:
将采集到的数字值转换为实际的电压值。需要注意的是,STM32的ADC分辨率是12位,即4096级,这样每级约是0.0008V(假设参考电压为3.3V)

网友E:
配置外部或内部参考电压源,这是ADC转换的基准。一般情况下,ADC引脚的输入电压是从0至VDD

网友F:
估计前端需要放大电路才能实现

网友G(2024-12-20):
使用STM32的AD(模数转换器)采集毫伏级电压信号,将毫伏级电压信号连接到STM32的ADC输入引脚。确保使用适当的电阻和电路来避免信号失真或损坏

网友H:
通过STM32的寄存器配置ADC模块。主要配置包括设置ADC的工作模式(如连续转换模式或单次转换模式)、选择转换的通道(即输入引脚的电压信号)、设置转换的分辨率(如12位或16位)等

网友I:
STM32的代码中初始化ADC模块,包括使能ADC时钟、配置ADC通道和分辨率等。

网友I:
通过软件触发或定时器触发的方式启动ADC转换。在转换完成后,可以通过读取ADC的值来获取输入的毫伏级电压信号

网友J:
STM32的代码中读取ADC转换的结果,并将其转换为实际的电压值。由于ADC的输入范围是有限的(如0-3.3V0-5V等),需要根据实际的电路设计和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进行合适的缩放和处理,以得到毫伏级的电压值

网友K:
根据实际需求,可以对采集到的电压信号进行滤波处理,以去除噪声和干扰

网友L:
采集毫伏级电压信号时,要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精度。可以使用适当的电阻、电容和放大器来优化信号质量,并减小噪声和干扰的影响。此外,还需要考虑STM32ADC性能和精度,选择适当的分辨率和采样率来满足实际需求

网友M:
最好是用个高分辨率的运放来弄就好了

网友N:
毫伏的话好像要稳定可靠的话需要外置ADC

网友O:
一般来说内部MCUADC好像精度达不到的

网友P:
做小信号放大

网友Q:
使用合适的 运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