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5MDK点击PACK Installer 进不去有错误提示

楼主(2024-11-15):
keil5MDK点击PACK Installer 进不去有错误提示

网友A:
Keil版本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B:
暂时禁用防病毒软件

网友B:
重新安装Keil

网友C: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

网友D:
软件版本不兼容?

网友E:
检查Keil的配置文件(如TOOLS.INI和keil.ini)有没有损坏或错误。

网友F:
重新下载和安装PACK文件

网友G:
尝试手动将PACK文件解压到Keil的安装目录下的特定文件夹中。

网友H: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I:
网络设置有没有阻止对Keil服务器的访问。

网友J(2025-01-24):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试着重装一下Keil,特别是安装路径别带中文或空格,可能就好了。

网友K:
检查一下你的网络环境,PACK Installer需要联网,如果网络不好或者被防火墙拦了,也会进不去。

网友L:
错误提示是啥?可能是软件版本太老,更新一下Keil和相关组件试试。

网友M:
PACK Installer有时候是权限问题,试着用管理员权限打开Keil,再点进去看看。

网友N:
如果是弹窗提示什么DLL缺失之类的,应该是安装文件损坏了,重新下载安装包试试。

网友O:
看看Keil安装目录下的UV4.exe和PackInstaller.exe文件有没有被误删,有的话重装下。

网友P:
可以手动下载需要的PACK文件,放到Keil的Pack文件夹里,省得用Installer装了。

网友Q:
Keil官方有提供修复工具,叫做Update Toolchain,用它修复一下环境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R:
检查一下杀毒软件或者安全软件,有可能误拦截了Installer的文件或访问权限。

网友S:
如果以上都不行,建议去Keil论坛或者ST社区发帖,可能有更具体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