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同步降压DCDC,有很强的EMI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4-11-15):
不能用LDO,因为LDO发烫太严重了!

网友A:
使用多层PCB,将PCB分层板中的第2层接地平面尽可能放在靠近顶层功率级元器件的位置,以消除H场、降低寄生电感及屏蔽噪声。

网友B:
选用具有内置EMI抑制功能的DC/DC转换器IC,这些IC通常通过优化开关波形、降低dv/dt和di/dt等方式来减少EMI。

网友C:
在输入和输出端添加EMI滤波器,以抑制传导干扰。

网友D:
在开关管两端添加缓冲电路,以减小开关过程中的电压和电流尖峰,从而降低EMI。

网友E(2025-01-04):
同步降压DCDC(直流转换器)中的EMI(电磁干扰)问题是一个常见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选择适当的转换器,选择已经过优化并具有低EMI特性的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确保转换器满足您的应用需求,并具备抑制EMI的能力

网友F:
在转换器输入和输出端添加适当的滤波器,以消除EMI干扰。这些滤波器可以是被动滤波器或主动滤波器,具体取决于您的应用需求

网友G:
确保转换器的布局和布线尽可能紧凑,以减少EMI问题。将电源线和地线远离敏感信号线,并使用适当的接地技术来减少干扰

网友H:
使用金属屏蔽罩将转换器包裹起来,以减少电磁辐射和干扰。此外,使用隔离变压器或光学隔离器来隔离输入和输出电路,进一步减少EMI问题

网友I:
如果转换器的开关频率是EMI问题的主要原因,尝试调整开关频率至较低的频率或使用频率抖技术来减少干扰

网友J:
软开关技术可以减少开关过程中的电压和电流变化率,从而减少EMI辐射。这种技术可以通过在转换器设计中使用适当的电路配置来实现

网友K:
确保转换器具有良好的散热性能,以防止过热导致的EMI问题。适当的散热设计可以确保转换器在最佳工作条件下运行,从而减少EMI干扰

网友L:
建议确保您的设计符合相关的电磁兼容性标准。这可能需要进行一些测试和测量,以确保您的设计满足规定的EMI限制

网友M:
EMI的话其实参考官方的电路设计基本上也会OK

网友N: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选择成品模块也不错啊,就不会有EMI问题了

网友O:
将电源路径和信号路径分开,以减少干扰。
尽量缩短高频开关路径,减少寄生电感。
使用地平面和电源平面来降低噪声。

网友P:
EMI滤波器可以抑制传导干扰,从而降低EMI水平。

网友Q:
解决EMI问题通常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并可能需要多次迭代和测试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R:
输入输出端滤波:在DCDC的输入和输出端使用多级滤波,采用多个容量不同的电容进行滤波,以覆盖广泛的频段。
端口滤波:对端口和信号线输出部分进行滤波,特别是端口地的处理,可以使用共模电感对地噪声进行处理。

网友S:
低EMI芯片:选择具有优秀EMI性能的电源芯片,如采用同步设计、倒装封装工艺的芯片。
集成EMI优化功能:选择具有BST电路设计、抖频功能的芯片,降低dv/dt和di/dt噪声。

网友T:
使用金属屏蔽罩将转换器包裹起来,以减少电磁辐射和干扰。

网友U:
LC滤波器:在输入和输出端使用LC滤波器,以滤除高频噪声。
共模扼流圈:使用共模扼流圈来抑制共模噪声。
吸收网络:在开关节点使用RC或LC吸收网络,以吸收开关过程中的振铃。

网友V:
使用高频旁路电容来降低高频噪声,这些电容应尽可能靠近相关的功率器件。

网友W:
输入输出滤波:在DCDC的输入输出端采用多级滤波,使用多个容量电容进行滤波。
共模滤波:在高频条件下,使用共模扼流器和铁氧体磁珠滤波器级,有效抑制CM噪声。

网友X:
避免走线过长,减少寄生效应。
使用45度角走线代替直角走线,减少高频信号反射。

网友Y:
在系统设计时,多个DC/DC器件可以采用不同中心频点的设计,避免频点间相互叠加或谐波间相互耦合。
保持PCB布线紧凑且有序,避免长距离走线,特别是高频信号线。
使用地线将高频信号线包围起来,以减少辐射干扰。

网友Z:
在转换器输入和输出端添加EMI滤波器,以抑制传导干扰。

网友AA:
采用软开关技术,通过在转换器设计中使用适当的电路配置来实现,可以减少开关过程中的电压和电流变化率,从而减少EMI辐射。

网友AB:
电源IC有足够的散热空间,并设定适当的过流保护(OCP)、过压保护(OVP)和过温保护(OTP)级别。

网友AC:
使用多层板设计,提供专门的地平面和电源平面,有助于屏蔽和减少辐射。

网友AD:
缓冲电路可以减小开关过程中的电压和电流尖峰,从而降低EMI。

网友AE:
将PCB分层板中的第2层接地平面尽可能放在靠近顶层功率级元器件的位置,这有助于消除H场、降低寄生电感及屏蔽噪声。

网友AF:
使用共模扼流圈(CM choke)来抑制共模干扰。
通过增加差模滤波电容来抑制差模干扰。

网友AG:
开关管的寄生电容会在开关过程中产生高频振荡,从而导致 EMI。尽量选择寄生电容小的开关管,例如一些新型的 MOSFET,其栅极 - 源极和栅极 - 漏极寄生电容较低,可以有效减少开关过程中的振铃现象,降低 EMI。

网友AH:
屏蔽罩:为DCDC转换器加装金属屏蔽罩,以物理隔离电磁干扰。
良好接地:确保整个电路板有良好的接地,特别是在DCDC转换器周围。

网友AI:
减小电流环面积:尽量减小功率回路的面积,避免阻断电流路径,以降低寄生电感。
多层PCB设计:采用具有内部接地平面的多层PCB结构,实现更好的屏蔽效果。

网友AJ:
选择带全磁屏蔽的绕线电感或者叠层电感,以减少磁性干扰。

网友AK:
在某些情况下,给二极管串联一个磁珠可以帮助解决EMI问题。但请注意,这可能会引入新的电压应力问题,因此需要谨慎使用。

网友AL: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随机改变开关频率,使对EMI屏蔽和滤波器的需求达到最小,同时极大地降低了输入和输出的峰值辐射与传导噪声。

网友AM:
减小环路面积:减小开关节点和地之间的环路面积,以减少电磁辐射。
合理布局:将DCDC转换器远离敏感电路,如模拟信号链、射频电路等。
增加去耦电容:在电源和地之间增加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AN:
屏蔽电感可以有效地减少磁场辐射和涡流效应,从而降低EMI。

网友AO:
抖频技术:通过软件控制开关频率的小范围随机变化,以分散EMI能量。
PWM调制:优化PWM调制策略,以减少特定频率的EMI。

网友AP:
选用具有内置EMI抑制功能的DC/DC转换器IC

网友AQ:
在 PCB 设计中,尽量减小功率回路(包括输入电容、电感、开关管和输出电容)的面积。因为环路面积越大,产生的电磁辐射就越强。例如,将输入电容、电感和输出电容紧密放置在一起,缩短连接它们的导线长度,使电流环路尽可能小。

网友AR:
在输入和输出端添加滤波元件,如陶瓷电容器、钽电容和电解电容,以减少噪声。
使用LC滤波器或π型滤波器来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T:
为敏感信号线或组件添加屏蔽,减少辐射干扰。
在PCB设计中使用地槽或地孔来隔离敏感部分。

网友AS:
缩短大电流回路:尽量缩短开关大电流回路的长度,减少回路面积,从而降低EMI辐射。
分开地线:将信号地和功率地分开,并在芯片的地引脚处单点连接,以减少噪声和干扰。
靠近管脚放置电容:在VOUT靠近管脚处放置小电容,有助于环路吸收,减少EMI。

网友AH:
在输入电源线上串联共模电感,对共模干扰电流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共模电感能够让正常差模信号顺利通过,同时阻碍共模干扰信号。例如,对于一个 12V 输入的 DCDC 电路,可选择合适电感值(如 10mH - 100mH)的共模电感,有效减少从电源端传入的共模 EMI。

网友AT:
使用多层板设计来提供专用的接地层和电源层,以帮助屏蔽和减少辐射。

网友AU:
对敏感的信号线或元件增加屏蔽,以减少辐射干扰。在pcb设计中使用接地槽或孔来隔离敏感器件。

网友AV:
针对同步降压DCDC的EMI问题,可采用滤波电容、磁珠、共模电感等电磁干扰抑制元件,降低噪声和干扰。

网友AW:
避免开关回路通过较长或不必要的路径

网友AW:
使用适当的滤波器与电容

网友AW:
保转换器以较慢的速度启动,避免大电流突变,减小开关瞬间产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AX:
说明你负载太大了

网友AY:
使用合适的滤波器和电容器

网友AZ(2025-11-07):
可从源头抑制、传播阻断、后期滤波三方面针对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