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WIP TCP重传一直失败问题

楼主(2024-11-15):
请问各位大佬:
11:40的时候TCP发送2652失败后,重传1460成功,后面1192长度一直不成功是什么问题哈,中间11:42接收方主动上报的,又能正常响应。

网友A:
LWIP TCP需要定时器来处理超时重传等任务。如果定时器资源不足,TCP可能无法申请到所需的定时器,从而导致重传失败。

网友B:
网络拥塞或丢包

网友C:
接收端可能没有正确接收或处理TCP数据包,从而没有发送确认报文(ACK)。发送端在多次重传后仍未收到ACK,可能会认为连接已断开或出现故障。

网友D:
LWIP TCP的配置参数可能设置不当,如重传次数、超时时间等。

网友E:
验证TCP/IP协议栈的实现是否符合标准,并检查是否存在潜在的bug或问题。

网友F:
如果可能,使用更可靠的网络连接设备或增加网络带宽试试

网友G(2025-01-04):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这个问题可能与网络传输过程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或特定条件有关

网友H:
11:40时,TCP发送的2652数据包可能由于网络波动或短暂性中断而未能成功传输。但在稍后的时候(例如11:42),网络状况可能恢复了,所以重传的数据包(1460)能够成功传输

网友I:
如果接收方的处理能力有限,那么在短时间内接收到大量数据可能会导致处理延迟或失败。这可能是导致第一次发送失败的原因。但在稍后的时间,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可能是负载减轻或其他外部因素),接收方能够成功处理后续的数据包

网友J:
如果TCP数据包的大小超过了网络路径中的最大传输单元(MTU),数据包可能会被拆分或需要重新分片以进行传输。这可能导致某些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丢失或顺序混乱。您可以考虑调整TCP数据包的大小,使其适应MTU大小以避免此类问题

网友K:
TCP使用拥塞避免和流量控制机制来管理网络拥塞。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网络中存在拥塞,TCP可能会选择减少发送速率或重新发送数据包。这可能是导致初次发送失败但随后成功的原因

网友L:
除了网络层的问题外,应用层的问题也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失败。例如,接收方应用程序可能在处理特定长度的数据时存在限制或问题

网友M:
检查网络稳定性,确保没有持续的网络波动或中断

网友N:
可以看看接收方的处理能力,确保其能够处理传入的数据流

网友O:
考虑调整TCP数据包的大小以适应MTU大小

网友P:
检查应用层的代码和逻辑,确保它能够正确处理各种长度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