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换一个定时器,过零正弦波的相位变了,如何调相位

楼主(2024-11-15):
STM32F030的TIM3与TIM17两个定时器功能有什么不同?之前用TIM3作为过零检测时,开关ON时,灯亮起来,检测过零波形为正弦波从负半周开始。

网友A(2024-12-30):
提到的 过零检测 是指通过检测正弦波电压信号的零交点,来识别电压变化的时刻。

网友:
另外一个什么效果啊,没说啊。

网友:
上面的设计是脉冲,通过 R22, R21 控制小于 Vcc /101 电压的时候 ( 如果 VCC 为3.3V ,阀门大概在 0.03V ) , 输出 S2 会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因为时间很短,所以结果为脉冲。
当然大家也可以把比较器的负输出端连接 GND ,也就是 0V ,然后 + 输入端连接降压后但是不整流的输入(220V的交流变成低压的交流),这样输出 S2 就能形成方波输出,但是不整流需要额外注意一些问题,这里就不详细说明。

网友: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 三极管或者 MOS 管判断的输出脉冲,会比上面使用比较器的脉冲会宽一些。
三极管 0.7V 就导通了,MOS管可能会更大一些,比如有些 1.0V 左右就导通了。

网友B:
TIM3TIM17 是两个不同的定时器,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特性。

网友C:
如果您在使用STM32F030更换定时器后遇到正弦波相位变化的问题,这通常是由于定时器配置或PWM设置的不同导致的。要调整相位,您可以检查定时器配置,确保新更换的定时器配置与之前的定时器配置相同。这包括时钟分频、计数器模式(向上计数、向下计数等)、预分频值等

网友D:
检查PWM的配置参数,包括占空比、周期等。确保这些参数与之前的配置相匹配

网友E:
如果您改变了定时器的中断时间或中断触发点,这可能会导致相位变化。确保中断时间与之前的设置一致

网友F:
STM32中,PWM波形的相位和宽度通常由定时器的捕获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控制。检查这些寄存器的配置和值,确保它们与之前的设置相匹配

网友G:
如果您使用的是软件算法生成正弦波,确保算法中的相位初始值和增量与之前的设置一致。更换定时器后可能需要微调这些值以匹配相位

网友H:
使用示波器观察正弦波的波形,通过调整上述参数逐步调整相位,直到达到所需的结果

网友I:
参考STM32F030的参考手册和相关的示例代码,确保您的配置与这些资源中的建议相匹配

网友J:
除了软件配置外,硬件连接和电路的其他部分也可能影响相位。确保所有连接正确无误,并检查电路中的其他元件是否影响正弦波的相位

网友K:
使用cubemx来重新配置一下呗,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L:
这种相位检测变了的话,是不是频率变化了呢?

网友M:
在过零检测中,定时器通常用于捕获交流信号的过零点(即电压从正到负或从负到正的切换点)

网友N:
TIM3优点:有4个通道,可以同时捕获多个信号。支持编码器接口,适合复杂的信号处理。缺点:在过零检测中,如果只需要一个通道,TIM3的功能可能过于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