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USART信号反向问题

楼主(2024-11-15):
与氧气传感器进行UART通信,遇到问题使用厂家提供的USB转串口可正常通信,命令写入板卡后测试无通信,使用示波器测试波形,发现逻辑电平高低反向,附图,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用反相电路

网友B:
检查电路布线,USART TX和RX引脚与氧气传感器的连接无误。

网友C:
如果STM32F103的程序可以控制USART引脚的电平,可以在发送数据前对数据进行取反操作。

网友D:
用STM32CubeMX或HAL库配置USART,使USART的配置与氧气传感器的通信要求相匹配。

网友E:
使用示波器观察引脚波形是否正确

网友A:
检查是否存在外部干扰因素,如电源噪声、电磁干扰等。

网友F:
反向的话 就用8050把电平反过来

网友G(2025-01-24):
看你的描述,估计是USART配置问题,检查一下是不是设置了反向输出,比如有没有打开USART的反向模式。

网友H:
逻辑电平反了可能是硬件接线的问题,用的是RS232电平吗?如果是的话,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I:
STM32的USART模块有个配置叫做“反向模式”,看看相关寄存器的配置,可能是你不小心打开了。

网友J:
用示波器看波形,如果是反相,软件层面可以加反向处理,但更推荐检查一下硬件设计,避免额外的复杂性。

网友K:
使用厂家提供的USB转串口正常,说明传感器没问题,重点查下STM32这一端的波特率、数据格式是不是跟传感器一致。

网友L:
如果确认电平反了,可以加个反向器试试看,或者用STM32本身的软件反转功能调试一下。

网友M: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串口的驱动能力不足,加了一个外部驱动芯片解决了。

网友N:
波形反了很可能是TTL和RS232电平标准不匹配,你可以检查一下用的电平转换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O:
先确认传感器需要的电平标准,再检查硬件和STM32配置,感觉应该是这两方面的问题。

网友P:
如果找不到原因,可以尝试用HAL库自带的例程,把USART初始化部分的代码单独跑一遍看看。

网友Q: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R:
还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