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 连接不上服务器,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4-11-15):
请问各位大佬,我的CubeMX安装到了新的台式机,JAVA环境已经安装,但是就是连接不上服务器,我的笔记本倒是能正常连接,所以网络是没问题的,防火墙也关了,也设置管理员身份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新电脑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A: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STM32CubeMX

网友B:
检查服务器是否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C:
服务器的IP地址有误?

网友D:
检查服务器是否修改了远程端口

网友E:
暂时关闭防火墙试试

网友F:
检查服务器是否开启了TCP/IP筛选功能。如果开启了TCP/IP筛选,确保所需的端口号被允许通过。

网友G:
检查服务器是否开启了安全策略,特别是IP安全策略。
如果开启了安全策略,检查是否有策略阻止了STM32CubeMX的连接。

网友H:
检查服务器是否正在运行远程和路由服务。
如果这些服务正在运行,尝试禁用它们,然后再次尝试连接。

网友I:
使用其他网络或设备连接服务器试试

网友J:
使用其他版本的STM32CubeMX或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K:
IP 端口 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