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HC32F196PCTA PA01 HCLK输出频率波形

楼主(2024-11-15):
请教HC32F196PCTA PA01 HCLK输出频率波形
如图 这样正常吗? 可改善吗? 还是不须理会

网友A(2024-12-17):
频率设置小点看看尖峰还有没?

网友B:
我觉得需要改善一下,估计就是降低频率了

网友C:
这种需要理会吧,这波形都异常了啊

网友D:
是不是频率太快导致的呢?

网友E:
你设置成八兆等往下降点试试呢?

网友F:
后期应该是可以的,需要滤波处理电路

网友G(2025-04-30):
在 HC32F196PCTA 微控制器中,HCLK  输出通常代表微控制器的核心时钟频率,通常是系统时钟的一个比例或直接从某个外部时钟源产生的。